【求助】 STM32 3路ADC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2-02-12):
要求是用STM32f10x的数据采集,3路ADC,1路方波捕获用TIM吧,然后将数据用USRAT发送给上位机。
刚开始编这样的程序,准备用固件库编写,不是很会。有经验的多多给些指导呀!小鸟不胜感激啊。

万事开头难。做完了就收获肯定不错!**!

楼主:
请问方波捕获信号是否可以用 EXTI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来实现。
这一路信号是一个方波信号。是用TIM的方波捕获还是 EXTI下降沿或者上升沿触发?
求大侠解惑。

楼主:
求助:ADC应该怎么配置?
应该要分两种情况采集:
第一种:开始的方波信号。这个打算开启SCAN的单次模式,规则组Ch0、Ch1、Ch2。外部中断11,采集一组,然后把数据给USART_DR。采集N组数据后,等待第二种情况采集。

第二种:这时就比较麻烦了,不知道如何处理。过程是这样的,上位机给个信号开始准备采集:在0-5min内,每一秒采集一组;5-10min内,每5秒采集一组;10-30min内,每20秒一组……

第二种情况怎么进行呢?不知道我描述清楚没有。大神、大牛们给个建议吧!

楼主:
:'(版主们帮个忙呀!指导一下啊。

楼主:
继续提个问题:
ADC采集后的数据是怎样传送给USART_DR的?
见附图: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查阅\ADC附图.jpg

楼主:
怎样改成未结帖啊?都没有回答怎么结贴呀。
求解惑,求解惑!

楼主:
怎么木有人给予解答呀:'(

楼主:
怎么没人理啊?给点说法呗!

网友A:
探讨一下,这个程序用汇编实现怎么样?

楼主:
用汇编?因为用的是STM32F103的芯片,用它的固件库要好一点吧。汇编对那些寄存器了解得不是太多,可能要很长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关注和回复。

楼主:
还是没得一个人回。说说你们的看法呀,看法也是好的。好歹也给我新的思考呀。
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