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导致程序跑飞

楼主(2012-02-12):
最近调试F28335,因为项目需要,只能用电池作为电源供电。开始不了解DSP需要的电流情况,所以出现以下问题:
NOTES:
Gel will enable XINTFx16 during Debug only.
Enable XINTF in code prior to use.
FPU Registers can be found via GEL->Watch FPU Registers.
烧写运行后直接进入:
3FF9FA 6F00
SB
0,UNC
3FF9FB FFFF
ITRAP1

3FF9FC FFFF
ITRAP1

3FF9FD FFFF

ITRAP1

3FF9FE FFFF
ITRAP1

3FF9FF FFFF
ITRAP1

3FFA00 FFFF
ITRAP1

3FFA01 FFFF
ITRAP1

3FFA02 FFFF
ITRAP1

试过很多次都这样。问题困扰了一个礼拜。。。
最终终于找到问题原因,是供电电源问题。如果直接用PC机USB供电就没有问题。
因不能用外部电源,只能用电池供电,后终于找到一家可以给DSP供电的电池生产厂家。
作为初学者,遇到这个问题很头疼,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A:
值得借鉴。

网友B:
多谢楼主了,万事开头难,加油

网友C:
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D:
原来的电池电流规格不符合你DSP的要求吧。

网友E:
“PC机USB供电”才多少电流,
什么电池这么差劲,连这点电流都提供不了?

网友F:
应该是续流问题吧,
那电池可能无法提供瞬间的大电流。。。
在电池上并联个大号的电容也许就能解决了

网友(2013-07-30):
不是电源问题吧,我刚出现这种情况,是我修改代码后才出现的。我怀疑是代码有问题。

网友G:
电源中应尽量较少纹波,电压要恒定,且单片机复位电路要稳定,可靠

网友H:
非常好的经验介绍的,我还没留意过这方面的问题的:L

网友I:
电源供电问题这么严重么?

网友I:
5509也是用usb供电的。

网友J:
我也感觉是代码有问题,可是编译的没错,遇到过多次这个情况,不知道你解决没?

网友K:
硬件上电启动瞬间,瞬时电流及功耗都比较大,电池可能供不出来。

网友L(2013-09-12):
单片机对电源要求比较高了电压,或电流的不稳定都是可以造成这个情况的,受益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M(2013-11-03):
可是我买的是开发板,以前还行能用,现在也忽然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N(2014-04-05):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O:
慢慢接触了军工企业   电源的稳定性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