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在工厂中如何性质不稳定,求解?最好说的详细点。

楼主(2012-02-12):
我们做了一个项目,为了节约成本,我们选择国产单片机,但是在工厂中效果不是很好,求解释

网友A:
大哥,说清楚情况,你当别人都是神仙,会隔空诊脉!

网友B:
国产的抗干扰和芯片功能不是所有数据的一致性都很好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并不影响使用,其实主要是问题在工厂的那边,因为从原装到国产,有个心理落差,总是担心出问题,哪怕没出问题,也不会说很好用,而是说用可以用,就是感觉不好用,,你要懂得分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