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 焊接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2-02-12):
我自己用风枪和电烙铁焊了两个STM32F101单片机,结果晶振都不起振,连接晶振的两个引脚电压都为0V。请问是不是焊坏了啊?不会那么巧吧?郁闷。

网友A:
STM不会那么嫩吧?

网友B:
一般SMD的温度都是在230度左右。

你这个问题可能有如下原因:
1、焊接时间过长,造成晶体内部熔融
2、焊接温度过高,造成晶体内部熔融
3、烙铁没有可靠接地处理,有较大的ESD电压,击穿芯片。
4、焊锡粘连
5、助焊剂导致两个管脚间的弱导通,寄生电容较大,造成谐振电容加大,振荡无法启动

网友C:
所有ST的MCU都适用的焊接指南:
AN2639 Soldering recommendations and package information for Lead-free ECOPACK® microcontrollers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NOTE/CD00173820.pdf

网友D:
仔细看下数据手册  有可能缺省状态下片外晶振是没有使能的

网友E:
你下载程序进出了吗?显示开始程序运行吗?

楼主:
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把程序灌进去了!而且程序运行良好!无语!示波器却看不到任何波形!亦无奈

楼主:
各位仔细了我说的是电压为0V。不知道STM的Vpp是多少

网友F(2014-08-10):
没那么脆弱吧,我们厂焊了很多啊

网友G:
焊接时间不要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