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5快速脉冲群过不了

楼主(2012-02-12):
3000V的脉冲群下死机,系统是这样的,stm32组成的测控系统,有机箱,机箱也结了地,stm32组成的测控系统是浮地,整个系统有两个接线端子引出,一位是地,一位是采样端子。stm32和采样端是共地的。
测试时快速脉冲群的负极接机壳,快速脉冲群打地时系统回显有跳变,但不死机。打采样端子时stm32死机。
改造如下,采样端的电源串入磁珠,stm32的每个电源除了0.1uF的退耦电容外,另外增加0.01uF的电容,信号采样端对机壳接0.01uf的安规电容。这几项对抗干扰性有提高,但不能彻底解决。请提供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PCB的布局布线很重要。

楼主:
四层板,端子和模拟信号在另一块板上

网友B:
贴图,贴PCB

网友C:
个人建议:
首先考虑处理采样端,从emc角度说,能把干扰防到最外层最好,比如采用端加共模电感之类的,如果到了电路板这一级,很难处理(电路板级抗EMC本来就不强,改板时间太长,且不一定一次成功)
一般来说,采样端加脉冲群,都是共模的,并且频率主要集中在低频(基频5KHz,太高频的谐波并不大),你加的磁珠都是防止差模并且是高频(一般都是100MHz的阻值),所以我的经验是磁珠对脉冲群改善不大,建议在采样端加共模电感,

有个疑问,不知楼主是做什么行业,3000v的脉冲群,非常高了,采样端有属于信号,本来级别就比电源端要求低,不知道你们是否一定要这么严格的测试标准

网友D:
与LS建议同感!
采样端输入部分加固抗尖峰干扰电路. 另外注意地线是否有飞地和地毯.

网友A:
STM32上的滤波电容应该尽可能地靠近VDD和VSS引脚,所有VDD和VSS引脚都需要有滤波电容;地线的连接走向应该是尽可能地把干扰引开去,而不是引进来。

楼主:
我们做的是电子负载,测试电源的,这个脉冲群不光是从采样端进来,还从功率MOS管端进来,不好加共模电感,只能在电路板级处理

楼主:
国外产品用的是51,能通过测试

楼主:
现在的系统分两块板,控制板个功率板,控制板是4层板,功率板是2层板。
准备还做如下修改
1:控制板4层板由以前的一层地改为4层都覆铜接地
2:功率板也改成4层板,4层都覆铜接地
3:单片机和功率板相连的IO口增加0.01uF的退耦电容并对地和3.3V电源增加钳位二极管
4:单片机采用外部有源晶振
5:控制板和功率板是排线连接的,现在增加地线的根数
请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改的不?

网友A:
有时候不一定地线铺得多就好,有些情况下,尤其是大电流大电压的瞬间干扰,地线铺多反而造成干扰到处乱窜。

楼主:
以往的经验是多铺地对单片机的抗干扰性有提高,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单片机和系统不能隔离啊

楼主:
根据以往的经验增加地的覆铜可以提高单片机的抗干扰性,现在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单点共地的,又不能隔离,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C:
不清楚你的电路及布置的拓扑结构,你说的第3条能不能加看你的信号要求,其它基本没有坏处,
看你的描述,你注意控制板的地线离外壳要远(相当于浮地,使EMC没有放电回路,这样共模干扰一般不会起作用)

有个问题,功率板与控制板为什么不隔离。即使不隔离也要驱动隔离(如驱动信号用光耦,防止干扰通过信号线与地线形成差模干扰,信号线隔离了,主要考虑电源线的防干扰处理)(我现在做的电源,也是单片机与功率电路不隔离,但MOS管的驱动都是加了光耦,没发现什么干扰问题)

网友E:
测试方法可能有问题。你的基准地平面合格吗?机箱用木盒托起100mm吗?测试仪的地跟基准地平面如何连接的?3000V是个几级的标准?信号采集端经过电容夹耦合了吗?不说清楚是没法判断的
标准等级:1级500V,2级1000V,3级2000V,4级4000V
另外,正负脉冲都要打。电源要打差模和共模

网友A:
其实解决抗干扰的问题,与解决洪水泛滥的问题是一样的。

如果能够在洪水来袭的地方与大海或大湖之间,修一条足够宽的直接通道,不让洪水漫堤,让洪水可以顺利通过,就不会造成灾害。

如果这条通道不直接,那么洪水就会在沿途流向其他的通路,直到泛滥。如果在这些沿途的其他通路上,恰好又需要被保护的器件,则这些器件就可能会被干扰到。

从这个道理上讲,足够宽的直接通道,对于防止洪水泛滥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样的通道,即使其他通道比较狭窄,只要在适当的地方修筑水坝,这些小水道的两岸就不会受洪水侵袭。如果没有这样的通道,那些修得很宽的支流就会变成引洪的渠道,洪水到达支流尽头后,没有了去向,自然要溢出泛滥。

楼主:
回sjnh
1:现在的两个端子都对机壳有安规电容。不明白为什么emc没有放电回路干扰就不起作用。还有,就算我不放电容,接到端子上的电源对机壳也是有电容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我们的地是跟随用户电源的地走的。
2:mos管是工作的线性区,不好隔离,隔离了成本也受不了。

楼主:
回freefish:
地线的基准平面还可以的,离配电柜的地线不远,现在还没有说是过几级标准,对电子负载,国家还没有标准,现在是对照国外的设备做的测试,国外的能过,我们的过不了。还有就是这个信号不光是采样信号,同时还是功率信号是测试用户电源的,不能用电容夹耦合。

楼主:
回香水城
单片机和功率板直接的连接是地线和4根数字IO口。间接的就有可能通过模拟的电源、AD、DA等芯片耦合过来,单片机的地是单点和模拟地相连的,现在是要解决单片机死机的问题,其余的电路是正常工作的。

网友F:
信号通过光耦隔离后进入STM32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F:
负载机我也做过,10组的,测试电脑电源或者充电器等,不知道楼主做的是哪种负载机器.

楼主:
跟你的一样的,也是测这些电源的

网友D:
地线铺多反而造成干扰到处乱窜。

铺地有讲究,不是连接到"地"了,就是"地"了.
连接到地只适合直流情况.

楼主:
不懂,大片地也还是地,难道地还能辐射到别的信号上

网友G:
看门狗没起作用?

网友C:
不管是外部EFT还是MOS管产生的共模干扰,放电回路一般是通过保护地(机壳之类)形成的寄生回路(如寄生电容),如果将这些回路屏蔽,可以增强EMC能力,这也是要求布线要远离电路板边缘、螺丝孔的原因

所有的EMC测试中,静电ESD、EFT等对信号端测试都是对地进行测试,形成共模干扰,只有到你内部电路遇到阻抗不匹配时才形成差模

网友D:
难道地还能辐射到别的信号上

是的.

网友H:
隔离  这个很重要

网友A:
不懂,大片地也还是地,难道地还能辐射到别的信号上
引用 楼主:

继续我在16楼的例子:大片的地,相当于你挖了一个湖,把所有东西都放在湖底,洪水来了所有东西都会被淹到。

网友I(2012-03-29):
电路板上的地如何连接到大地上,也是很重要的,单点接地点的位置至关重要。电路上的芯片本身抗干扰设计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J(2013-05-01):
单片机的电源隔离,单片机的和另外板的IO用隔离。

网友K(2013-11-13):
引用 网友A:
继续我在16楼的例子:大片的地,相当于你挖了一个湖,把所有东西都放在湖底,洪水来了所有东西都会被淹到 ...

这个比喻真好

网友L:
我觉得浮地是个错误的选择,也许改成单点接地就会好了

一般用浮地保证内部电路和外部是基本上完全隔离的,电源内部用变压器隔离,信号也隔离

网友M(2025-02-19):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
首先考虑处理采样端,从emc角度说,能把干扰防到最外层最好,比如采用端加共模电感之类的,如果 ...

回答言简意赅,很有用,请多回复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