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STM8, 下载卡在target reset

楼主(2012-02-12):
IAR for STM8 V1.3,  STM8S903K3 加ST-LINK。SWIM脚与ST LINK直连,NRST经一10K电阻到ST LINK。下载时卡在target reset, 且ST LINK的COM灯不停闪烁,半小时以上都不见停,郁闷。。。。见图。

网友A:
把整个电路贴出来看看。

网友B:
“NRST经一10K电阻到ST LINK”
上拉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上拉,用的内部上拉。此电阻只是接在STLINK的RDT引线和903芯片的NRST之间。

楼主:
[local]1[/local]2# 香水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纸上面中间的JZ1就是仿真的引脚,第一根线是RST,经过一个103的电阻到单片机有NRST脚。第二根线是SWIM

网友A:
几点建议:
1)检查SWIM引脚的连接
2)检查VCAP端的电容是否正确焊接
3)减小NRST端的电容
4)去掉NRST上串联的电阻
5)用示波器检查NRST上的波形,并对照数据手册看看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已经看了,几个地方的信号都对。短路NRST的电阻也没有用。但是今天看到一点就是iar_program_start里面将SP初始化为0x07ff,这个似应该是0x3FF。不知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见下面图. iar program start

楼主:
回复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就是因为前面这个IAR的启动程序iar_program_start,而且里面对SP的设定是错的。现在更改成程序启动后直接运行用户程序main.c就可以了。 IAR

网友C(2015-01-04):
我的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的改成那样了,也还是不行:'(

网友D(2016-01-23):
我的板子开始正常,后来突然也出现同样问题,后来,重新建立项目,重新编写源程序,正常了,也不知问题在哪里,正在查找。

网友E(2016-10-13):
我的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的改成那样了,也还是不行
都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