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了一种波形,请看一下是哪种通讯

楼主(2012-02-12):
用示波器测出一种波形如下图(以下为两组数据),
有点像PS/2,不过又不像,
每个间隔为40us,
我只想确定一个问题,这是哪种固定的通讯协议么(像PS/2、IIC等)还是说自定义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下面那个应该是时钟信号,不过不支持楼主这种搞反工程的。

网友B:
有点像仿I2C的。没有ACK位。

网友C:
clock信号可能有反相

网友D:
同步传输不都基本这样吗

网友E:
光看这两个图信息量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SPI不是要三条信号线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基本可找到规律:
一、低电平时一直是一个半clock即60us,
二、高电平时分两种:一固定为20us,二为100、140us……不定
请童鞋、筒子、前辈们帮忙看下是什么波形

只有这两条信号线,没有其他的。
如果确实是一种固定的协议如PS/2、IIC等,这样应该够判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NE不要误会,这个不涉及“反工程”的行为。
发上来也是有一种学习的心态,多了解一种通信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同步传输没错,想问下这个是哪种固定通信协议还是说自定义的一种协议,
如果是一种固定通信协议,那就多学习一门了

网友G:
作逆向 不但要考虑波形本身 还得考虑信号的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想确定一个问题,这是哪种固定的通讯协议么(像PS/2、IIC等)还是说自定义的?

网友G:
不像是IIC  没有看到明显的S,P,ACK信号。
PS/2我不懂。

网友H:
类似SPI,时钟下降沿数据有效

网友I:
典型的PS/2协议波形,bps=125k(80us)。每帧11位。低电平起始位,高电平停止位。数据位和异步通信UART一样:起始位+8位数据+奇偶位+停止位。一共11位。上面波形的数据是:

上面:10000100=84H --1(偶校验)
下面:10111100=BCH --0(偶校验)

、、

楼主:
各位都没看出来,看来是自定义的协议了:o

网友J:
自定义的协议估计可能性比较大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K:
同步NRZ码。时钟上升沿数据电平变化,时钟下降沿读数据有效。有很多通信协议都采用同步NRZ码。

楼主:
回复 网友L:
IIC是9位传递的,即使加上开始位和停止位,第11个脉冲时也不是在clock高电平时拉高data停止的。应该不可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D 刘前辈也看走眼了,clock是PS/2的没错,data的走法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