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编程问题

楼主(2012-02-12):
由上位机发送1给单片机时,蜂鸣器以400ms频率发声,发2时以200ms频率发声,发3时以100ms频率发声,发4时关闲蜂鸣器。
这是GTX给出的答案。。。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flag,a,num,benum;
sbit beep=P2^3;
void main()
{

TMOD=0x21;//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H0=(65536-50000)/255;
TL0=(65536-50000)%255;
TR1=1;
ET0=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while(1)
{
if(flag==1)
{
EA=0;
flag=0;
TR0=1;
if(a==1)
benum=4;
if(a==2)
benum=2;
if(a==3)
benum=1;
if(a==4)
{
TR0=0;
beep=1;
}
EA=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5;
TL0=(65536-50000)%255;
num++;
if(num>=benum)
{
num=0;
beep=~beep;
}
}
1.为什么单片机刚上电,蜂鸣器就会响。这个好纠结。。。
2.if(flag==1)里面EA=0,EA=1,有什么用,是否可以去掉。我知道它是总中断,但不知道为啥要写这两条语句。
3.为什么发1,2,3,4之外的5,它也会响,是不是因为,此时每50ms进入一次timer0中断,然后num>=benum,即1>=0导致的。

网友A:
1.程序一开始就初始化蜂鸣器
2.EA=0,EA=1,开关中断,当进入蜂鸣器响后需关闭中断以防又有新的数据输入,这样就防止蜂鸣器响的次数稳定,响完后开中断重新接受数据
3.中断导致

网友B:
能不能详细点啊,什么时候初始化的

网友C:
2楼主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