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EEPROM问题

楼主(2012-02-12):
单片机串口接收一串数据,在单片机串口中断服务程序中,先判断,之后写入单片机的EEPROM,擦出成功了,但是为什么就是写不进单片机的EEPROM呢?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每家片内的 EEPROM 写法可能不同,比如 microchip 就要求禁止中断并有特殊的顺序,查阅manual

网友B:
EEPROM不需要擦除,你的SMBUS是硬件的还是模拟的,如果是硬件的最好不好再串口中断中直接操作,中断先置个标志位在外面主循环中写入EEPROM。

网友C:
什么型号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