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boot与ucos的问题

楼主(2012-02-12):
各位:

     LPC2478系统前面8K作为boot区,主要是升级程序用,后面的作为应用程序区。当应用程序没有使用ucOS时,从boot区跳到应用区,运行一切正常;但是使用了ucOS后,就有问题,无法运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boot 区不应该影响软件的工作
我感觉还是你在编译的时候, 地址设定有错误.

楼主:
airwill,你好
我主要改了这些地方: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00002000;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0002044;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0007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A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A07F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iRAM_start__ = 0x4000004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iRAM_end__   = 0x4000FFFF;
然后拷贝向量到内部ram
memcpy((Int8U *)0x40000000, (Int8U *)0x2000, 16*4);
MEMMAP = 0x02;

不知道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没有改到的?
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按照这样的设置,程序是跑起来了(**显示),但是没有响应中断,这样ucOS也没有调度起来。
不知道向量表有没有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二:
谢谢
        PUBLIC  __vector
        PUBLIC  __vector_0x14
        PUBLIC  __iar_program_start
        EXTERN  Undefined_Handler
        EXTERN  SWI_Handler
        EXTERN  Prefetch_Handler
        EXTERN  Abort_Handler
        EXTERN  IRQ_Handler
        EXTERN  FIQ_Handler

        ARM
__vector:
        ; All default exception handlers (except reset) are
        ; defined as weak symbol definitions.
        ; If a handler is defined by the application it will take precedence.
        LDR     PC,Reset_Addr           ; Reset
        LDR     PC,Undefined_Addr       ; Undefined instructions
        LDR     PC,SWI_Addr             ; Software interrupt (SWI/SVC)
        LDR     PC,Prefetch_Addr        ; Prefetch abort
        LDR     PC,Abort_Addr           ; Data abort
__vector_0x14:
        DCD                0          ; RESERVED
        LDR     PC, IRQ_Addr              ; IRQ
        LDR     PC,FIQ_Addr             ; FIQ

Reset_Addr:     DCD   __iar_program_start
Undefined_Addr: DCD   Undefined_Handler
SWI_Addr:       DCD   SWI_Handler
Prefetch_Addr:  DCD   Prefetch_Handler
Abort_Addr:     DCD   Abort_Handler
IRQ_Addr:       DCD   IRQ_Handler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 --------------------------------------------------
; ?cstartup -- low-level system initialization code.
;
; After a reset execution starts here, the mode is ARM, supervisor
; with interrupts disabled.
;

        SECTION .text:CODE:NOROOT(2)

;        PUBLIC  ?cstartup
        EXTERN  ?main
        REQUIRE __vector

        ARM

__iar_program_start:
?cstartup:

;
; Add initialization needed before setup of stackpointers here.
;

;
; Initialize the stack pointers.
; The pattern below can be used for any of the exception stacks:
; FIQ, IRQ, SVC, ABT, UND, SYS.
; The USR mode uses the same stack as SYS.
; The stack segments must be defined in the linker command file,
; and be declared above.
;

; --------------------
; Mode, correspords to bits 0-5 in CPSR

MODE_MSK DEFINE 0x1F            ; Bit mask for mode bits in CPSR

USR_MODE DEFINE 0x10            ; User mode
FIQ_MODE DEFINE 0x11            ; Fast Interrupt Request mode
IRQ_MODE DEFINE 0x12            ; Interrupt Request mode
SVC_MODE DEFINE 0x13            ; Supervisor mode
ABT_MODE DEFINE 0x17            ; Abort mode
UND_MODE DEFINE 0x1B            ; Undefined Instruction mode
SYS_MODE DEFINE 0x1F            ; System mode

        MRS     r0, cpsr                ; Original PSR value

        ;; Set up the interrupt stack pointer.

        BIC     r0, r0, #MODE_MSK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 r0, #IRQ_MODE       ; Set IRQ mode bits
        MSR     cpsr_c, 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 =SFE(IRQ_STACK)     ; End of IRQ_STACK

        ;; Set up the fast interrupt stack pointer.

        BIC     r0, r0, #MODE_MSK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 r0, #FIQ_MODE       ; Set FIR mode bits
        MSR     cpsr_c, 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 =SFE(FIQ_STACK)     ; End of FIQ_STACK

        ;; Set up the normal stack pointer.

        BIC     r0 ,r0, #MODE_MSK       ; Clear the mode bits
        ORR     r0 ,r0, #SYS_MODE       ; Set System mode bits
        MSR     cpsr_c, r0              ; Change the mode
        LDR     sp, =SFE(CSTACK)        ; End of CSTACK

#ifdef __ARMVFP__
        ;; Enable the VFP coprocessor.

        MOV     r0, #0x40000000         ; Set EN bit in VFP
        FMXR    fpexc, r0               ; FPEXC, clear others.

;
; Disable underflow exceptions by setting flush to zero mode.
; For full IEEE 754 underflow compliance this code should be removed
; and the appropriate exception handler installed.
;

        MOV     r0, #0x01000000         ; Set FZ bit in VFP
        FMXR    fpscr, r0               ; FPSCR, clear others.
#endif

;
; Add more initialization here
;

; Continue to ?main for C-level initialization.

        B       ?mai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