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有断线

楼主(2012-02-12):
就是一个sqrt函数,发送过来的曲线是这样的,有2处事断开的,这个绝对不是数据发送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sqrt函数本身的问题?或者是程序的问题
---------------------
int i1;
int pi;
unsigned char pc;
i1++;
pi=sqrt(i1)*10;
USART_SendData(USART1, 0xaa);
pc=pi;
USART_SendData(USART1, pc);
pc=pi>>8;
USART_SendData(USART1, pc);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228-1-1.html

看这个帖子,自己琢磨下。

网友B:
LZ把图放大些,然后在说一下要做的事情。

网友C:
*10
改成*10.0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