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系列双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2-02-12):
PIC18系列单片机资料上说有两个异步串行口,串口1的引脚为17脚 TX1,18脚 RX1。但是另外一个串口的引脚是多少,实在看不懂DATASHEET是如何描述的。哪位大侠能解释下?

网友A:
PIC18系列芯片不是每种都有两个串口,多引脚的有。17脚TX1,18脚RX1为串口的应该是28脚的。没有串2。你可用64脚或80脚的,有串2

网友B:
先前MICROCHIP使用台积电的技术的没有双串口,后面使用自己家技术的芯片基本上都有双串口!
  注意看相应DATASHEET

网友C:
先前MICROCHIP使用台积电的技术的没有双串口,后面使用自己家技术的芯片基本上都有双串口!
  注意看相应DATASHEET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某个模块,台积电生产还是MICROCHIP自己生产,这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台积电是只代工生产,不可能修改设计。

网友B:
有没有某个模块,台积电生产还是MICROCHIP自己生产,这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台积电是只代工生产,不可能修改设计。
引用 网友C:

具体我也不知道,也是代理跟我说的!

楼主:
看来这个PIC有点搞笑了!DATASHEET在对PIC18F24J11进行资源介绍时描述有两个串口,但是在具体引脚定义时却只对一个串口的引脚进行说明,另一个串口不见踪影,实在搞不懂啊!

网友D:
看来这个PIC有点搞笑了!DATASHEET在对PIC18F24J11进行资源介绍时描述有两个串口,但是在具体引脚定义时却只对一个串口的引脚进行说明,另一个串口不见踪影,实在搞不懂啊! ...
引用 楼主:

微芯一般是一个小系列的芯片共用一个PDF数据手册,在型号间有差异的地方专门说明。

楼主:
刚才仔细看了下,它的串口是分为异步和同步的,异步串口一个,同步串口一个,共两个。

网友E:
PIC18F24J11确实确实有两个USART,USART1固定在RC6,RC7。 USART2为什么没有列出来呢,因为它需要使用PPS进行引脚分配,USART章节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楼主:
谢谢了,看了半天总算看明白了!确实比较隐秘哈
10# as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