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认真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2-12):
哪位大侠详细分析一下这个电路?这是一个CVBS视频信号buffer。
1.C378取值目前是10uF,它的取值有什么要求?还可以大吗,或者还可以小吗?为什么?
2.R467与R674,R402与R221,R620他们的取值都有什么要求,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3.R620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首先声明是跟人观点,只供参考:
第一,你的电阻R674和R467的计算值是刚好提供给三极管Q119一个偏执,并让其工作在一个放大状态
C378的容值应该配合R674技术取值的,需要技术按你通过的平率阻抗。并起到一个隔直作用。
至于R221应该提供一个反馈,具体后面的还不是很清楚,需要根据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技术。

只是我的一个大概想法,有可能是错误的。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B:
我感觉应该把 Q146 和 Q119 结合起来看, 它们构成了 达林顿管.
用于提供更大的放大倍数.

网友C:
1.C378取值目前是10uF,它的取值有什么要求?还可以大吗,或者还可以小吗?为什么?
答:
C378取1uF足够。因为视频频率很高。你看电源退偶电容C326也不过1uF。

2.R467与R674,R402与R221,R620他们的取值都有什么要求,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答:
电阻R674和R467的计算值是刚好提供给三极管Q119一个偏置。

3.R620的作用是什么?
答:
R221,R620为放大器反馈电阻网络,使Q119、Q146构成电压串联负反馈的电压放大器。放大器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

网友C:
对4楼分析的补充:

Q119、Q146组成直接耦合的2级共射放大器。此处直接耦合的优点是减少整个视频放大器的相移;提高放大器速度,增加放大器的负反馈闭环稳定性。

网友D:
整体放大倍数是不是3  R620/R221

网友C:
电压放大倍数大约是:Av = R620/R221

网友E:
如何分析引入的是负反馈呢,我用瞬时记性法分析如下:输入为正,Q119发射极则也为正,导致发射极电流增大,则Q119集电极为负,因为Q119集电极电流增大,故Q146发射极为负,分析到这里后,如何分析Q146的集电极极性呢?

网友E:
回顾了下模电:根据共射输出,可以得到Q146的集电极瞬时极性为正,故在R221上的反馈电压瞬时极性也为正,因为反馈电压使Q119的净输入UBE变小,故引入了负反馈!对于分离元件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分析,是否可以在确定是负反馈后,根据反馈回路确定放大倍数,如该例子中的放大倍数可以认为是R620/R221?

网友F:
Q119=管1 Q146=管2 管2的BETA=无穷,则VC2=无穷,但这是不可能的,只有IC2=0----->IB2=0---->VC1=0----->DELTAVBE1=0----->Vin/100=Vout/(100+300),即增益为4,大约12dB. 低端-3dB频率=159/(10*15//39)=1.5Hz BODE图如下:

网友E:
楼上的解释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