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基极跟发射机间接电容的作用是滤高频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13):
R2 首先的目标是提供静态工作点的电压. 其次还还和 C8 一起起到一个负反馈的左右.

楼主:
2# airwill    大侠就是牛,  负反馈我看不出来啊。 C8 有滤波作用吗???  T1  R2 R3 应该是组成放大电路吧,  一般放大电路都是 R2一端接VCC 一端接基极, 与本电路的技法 ,哪个好些呢 ???  问题有些多, 谢谢了啊

网友A:
看 反馈 很简单, R2 的两端, 一端在输出端, 一端在输入端, 必定会反馈.
C8 可以说, 就是滤波作用.
本电路的 R2, 起两个作用, 很巧妙. 但是正因为起两个作用, 这个电阻的调试比较困难,  要两者兼顾.
凑不到最佳值, C8 就也跟着调整了.

网友B:
果然有高手 学习  !!那电容应该是滤波着用

网友C:
大侠就是牛

网友D:
确实有反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