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基极跟发射机间接电容的作用是滤高频吗?

楼主(2012-02-13):
我想问一下R2和C8的作用,麻烦哪位兄弟抽空帮小弟讲解下 , 先谢谢了

网友A:
R2偏置
C8滤波

楼主:
请问TES  C8是滤高频吗?   还有弱弱的问下, 我看到最基本的滤波器都是RC滤波器, 直接用电容能做滤波器不?

网友A:
MIC也是有内阻的, 仍然可等效为RC。

楼主:
那C2 C8 相当于 带通电路吗?

楼主:
R2 R3 T1 应该是组成放大电路吧 。 这种放大电路与 习惯画法的这种放大电路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是否滤高频,和你的RC常数有关,这里MIC固定,则滤波效果主要决定于C的容值。

容值越小,滤波的频率越高。

楼主:
7# yewuyi    谢谢大哥。 再问下 这个电路 和 六楼放大电路 哪个好些呢?

网友B:
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是否适合你的要求之分别。

楼主:
9# yewuyi ,  都是放大电路,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楼主的电路直流偏置带有负反馈6楼的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谢谢各位

网友D:
我也是学习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