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最大的值有多少的。

楼主(2012-02-13):
贴片电容最大的值有多少的。
在线求解!~~~

网友A:
贴片也分是什么规格的,0603和1206所能做到的最大容值肯定是差异的。

对于SMD电容来说,它的结构基本就是层积方式,在制造工艺和耐压要求确定的前提下,容许的面积大小和厚度高低基本决定最大容值的范围。

如果以0805封装来说的话,我见到最大的容值是205,也就是2uf/63VDC,如果容许更低的耐压,容值也可以再做高一些。

网友B:
你说的是普通贴片电容,还是贴片钽电容,还是贴片电解电容?

网友C:
MLCC容值小一些,见过47uF的,钽电容可以做得比较大,几百uF没问题。不过这些都和耐压值/封装尺寸等有关系,高压/小封装的容量会比较小。

网友D:
普通贴片电容0805的到10μF

网友E:
C0808能到10uf,钽电容可以做的更大。

网友F:
钽,用到470uF的

网友G:
贴片叠层电容(MLCC)1206封装高介电常数类型,6.3V耐压目前有100uF的

网友H:
贴片叠层电容(MLCC)1206封装高介电常数类型,6.3V耐压目前有100uF的
引用 网友G:
耐压才6.3V?

网友I:
封装,耐压要求不同,容值也不同

网友J:
一般认为耐压和容量的乘积是一个固定的限制值。所以耐压高了,自然容量就小了。
比如6.3V可以到50U,100V就只能到2U左右。

网友K:
铝电解,耐压16V,我在用的是1000uF

网友L:
村田的0603瓷片电容可以做到22uF,但是耐压只有6.5V。
要想板子好看点,可以选Al电解电容。我用了个10X10的大概470uF/16V,还有13X13的貌似耐压高点。台湾力隆,他们标电压的时候都留了很大余量的。
钽电容的话用最大的貌似是B型的68uF/16V的

网友M(2020-11-10):
贴片电容1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