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zlg,我也出现了程序进入FaultISR的情况

楼主(2012-02-13):
我用的是LM3S2965,程序在莫名的情况下会进入FaultISR();由于代码量较大,所以请问zlg,一般什么情况会导致程序进入FaultISR(), 应该从哪里追查原因呢?谢谢!

网友A:
留印等结果。

楼主:
非常感谢5楼的资料,我会仔细研读这份资料的,到时候会把我追踪问题的过程上传,和大家一起分享调试过程,希望大家也能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仔细看了部分代码,发现startup_ewarm.c中的描述:
Startup code for use with IAR's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而我用的IAT版本是6.1的,会不会不兼容,或者需要设置什么,请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吧。

网友B:
下来学习一下。

楼主:
5楼的一览大侠你好,我也是按照你上传的那个调试笔记跟踪了PC和SP,但是我看到的是PC指针的值已经是进入错误后执行的一条指令了,以下是寄存器图片,请大家看一下

楼主:
上传断点时各寄存器的值

楼主:
上图中PC =0x0000CCDA所指向的语句已经在FaultISR里面了,请问5楼的大侠该怎么追查,大家给指点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zlg的高手关注一下呢?

网友C:
上内存图才好看啊,按文档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内存图是什么?

网友D: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是在LPC1766上。折腾了一天多,原来是访问了无效的内存地址造成的。
在IAR里观察堆栈,也许能够找到调用之间的程序地址。
传说,一般这种情况,多为地址非法访问。传说。

楼主:
谢谢18楼兄弟的经验分享,问一下怎么在IAR观察堆栈啊,我是第一次用IAR,希望这位仁兄给个详细说明,谢谢啦

楼主:
再问18楼仁兄,怎么知道是访问了无效的内存啊?

楼主:
看了大家的帖子,我也初步怀疑是堆栈出了问题,我看别人发的帖子说程序生成的map会有以下信息,主要是有关于CSTACK的数据,我用的是IAR6.1版本的,生成的MAP没有以下信息,那我该怎么找出以下相关信息呢,请IAR熟手指点一下,谢谢啦。
SEGMENT              SPACE    START ADDRESS   END ADDRESS     SIZE  TYPE  ALIGN
=======              =====    =============   ===========     ====  ====  =====
INTVEC               CODE          00000000 - 00000027          28   com    1
?FILL1               CODE          00000028 - 00000053          2C   rel    0
DIFUNCT              CODE          00000054 - 00000055           2   rel    0
CODE                 CODE          00000056 - 00000715         6C0   rel    1
INITTAB              CODE          00000716 - 00000721           C   rel    0
NEAR_ID              CODE          00000722 - 0000072D           C   rel    0
ABSOLUTE             DATA          0000003A - 0000003B           2   rel    0
                     DATA          00000052 - 00000053           2
                     DATA          00000059 - 00000059           1
                     DATA          0000005F - 0000005F           1
CSTACK               DATA          00000060 - 000000C3          64   dse    0
NEAR_HEAP            DATA          000000C4 - 000000F5          32   dse    0
RSTACK               DATA          000000F6 - 00000159          64   dse    0
NEAR_I               DATA          0000015A - 00000165           C   rel    0
NEAR_Z               DATA          00000166 - 00000195          30   rel    0
EEPROM_I             XDATA         00000000 - 00000000           1   rel    0

网友D:
在FaultISR的代码上设置断点,断点到达后,打开寄存器窗口,以及内存查看窗口,根据寄存器的SP指针,观察相应位置的内存数据情况,CORTEX-M3的中断压栈有文档可以参考,慢慢看。
只能说这么多了,我也是自己慢慢摸索的。

楼主:
谢谢and兄的慷慨奉献,我也是在FaultISR的代码上设置断点,然后观察内存窗口,然后找到了可以函数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但是单从代码上看没有发现问题,所以我才怀疑是不是程序运行到某个一段时间后堆栈溢出了,不知道能否传一份CORTEX-M3的中断压栈的相关资料,或者指明一下名字,我自己去下,谢谢啦!

楼主:
and兄,是这幅图吗,这个我也看过了,就是对lr所保存的地址定位,找到相关函数,对吗?

楼主:
还是继续请教,我用的是IAR6.1版本的,生成的MAP没有以下信息,那我该怎么找出以下相关信息呢,请IAR熟手指点一下,谢谢啦。

楼主:
如果是访问了没有使能的外设的话应该程序已开始运行就会进入faultISR(),所以我现在很怀疑是我的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造成堆栈溢出了,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我怎么看到我的程序有关STACK的信息,我之前说过我的程序生成后的MAP没有相关STACK的信息;第二,如果我的程序堆栈溢出,那怎么修改IAR的stack设置。我的IAR是6.1版本,第一次用这编译器,不熟啊,网上的IAR使用指南是简要版本的,只有25页,没看到这方面的介绍,希望大家给点针对性的意见,我在此谢谢大家了!

楼主: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BFSR=0x82,我的程序发生了“精确的数据访问违例”,应该怎么进一步追查呢,请高手再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E:
回复 楼主:
高手都不在这儿了。

楼主:
那高手在哪 啊?

网友F(2012-03-14):
关注解决方法

网友G:
过来看一下

网友G: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