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的 烧写器 求拍砖啊

楼主(2012-02-13):
布局可能有点问题   导致走线比较乱啊   不知如何搞了  呵呵
还有个疑问啊   就是 jtag的电压线  要不要和 单片机的电压网络连在一起啊   求各位指点哈

楼主:
2# cool_coder 哦    请问啊  这个  连接和不连接   有哪些不同呢?

网友A:
晶振那块,晶振放里面,那排阻容放外边。其他的我不说了

楼主:
4# forgot 哦   谢谢指点    我放在背面行的波

网友B:
丝印摆摆整齐,统一个方向,统一个位置

楼主:
6# jjjyufan   额   根据需要 摆放的  都不太规则  丝印就也不太争气啊    肿么办

网友:
感觉有点乱

楼主:
10# 289117336 求斧正

网友B:
横放器件丝印 一般放置与器件的右下方,方向要统一 不要一会竖放 一会横放
竖放的器件 丝印可放置与器件的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