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里的高手,程序进入FaultISR的问题

楼主(2012-02-13):
我用的是LM3S2965,程序在莫名的情况下会进入FaultISR();由于代码量较大,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追查原因,请教一下这里的高手,一般什么情况会导致程序进入FaultISR(),应该从哪里追查原因呢?谢谢! 如果是数组过大这个原因可以排除,还有其他原因么?

网友A:
用到了操作系统吧

楼主:
目前没用到操作系统!

网友A:
进入FAULT之后 仍然可以看到(在线调试或者PRINT出来)寄存器信息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保存了之前PC的值 你可以从编译后的汇编代码里定位到其对应的代码位置
还有一些其它的信息  你可以仔细阅读下MCU手册的相关描述吧

楼主:
仔细看了部分代码,发现startup_ewarm.c中的描述:
Startup code for use with IAR's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而我用的IAT版本是6.1的,会不会不兼容,或者需要设置什么,请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吧。

楼主:
谢谢6楼提醒,我正按照4楼和你的提示进行查找呢,由于我的程序不是每次都能准确的进入FaultISR()的,准确的说是要运行好几天才有可能进入,发生的随机性很强,所以现在还没有结果,我会时刻把过程上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