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芯片用硬件iic能不能正确读数据?

楼主(2012-02-13):
附图为Atmel公司一个存储芯片的读数据协议,看这个图,用msp430做主机硬件iic能不能正确读该芯片数据呢?
command理解为从机地址,若用7位地址模式读,我发完起始信号,主机立马变为读模式,数据地址还没来得及发,怎么办?
若改为10位地址模式,但430的10位地址模式地址第1个字节高5位固定为11110,所以也不行。
我用软件模拟iic通讯读写都没问题,用硬件iic写没问题,读数据会有问题,看这个图觉得与430的iic不是很兼容,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A:
IIC是一个标准协议,很有可能是你的理解有误。
仔细阅读下存期芯片的数据手册以及MCU的IIC控制器部分的资料。

网友B:
IO模拟I2C没问题,硬件I2C有问题?

可能是时序不是标准I2C时序吧,用IO模拟就是喽。

I2C协议其实是标准协议的,但是有些芯片不太一样,不过大体思路都差不多,靠软件协议来解决,LZ再多看下手册吧。

网友A:
可以把存储芯片的DATASHEET传上来看看~

网友C:
符合 I2C 协议, 7位地址方式, 但是通常的读时序, 在发送读命令后, 就是输入过程了, 这里却还要输出地址.
不符合读时序, 呵呵, 看样子只能用模拟 i2c 来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上传,谢谢。

楼主:
符合 I2C 协议, 7位地址方式, 但是通常的读时序, 在发送读命令后, 就是输入过程了, 这里却还要输出地址.
不符合读时序, 呵呵, 看样子只能用模拟 i2c 来做了. ...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DATASHEET只说了是TWO WIRE,没说是I2C:lol

网友D:
TWI比I2C功能更强,可以配置成I2C或者其他串行方式

网友A:
回复 网友A:
two-wire serial interface 不是TWI么,有些MCU像AVR就叫TWI,据说比I2c更高级?
引用 楼主:

既然是TWI  那就找一个有TWI的MCU就是了  比如AVR系列  正好适配这个ATMEL的存储芯片

网友E:
这个不符合IIC及常见的AT24C01协议,带LENGTH和CRC的SMBUS可以实现这个时序。
还是模拟来的快。TWI只是两个线,我也见过有些SPI把MISO和MOSI复用后,也叫TW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