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读写问题(k9f1208uoc)

楼主(2012-02-13):
我用的是k9f1208uoc这款芯片,可以读出ID地址,但是我想读出我写进去的数据时发现,读出来的值与写进去的值不一样。而且我用0x7A这个命令读片子的保护状态,发现读出来的值为0xC3,这个意味着不能擦除,不能编程。难道这个片子一出场都被设成保护了?
     我是一个新手,没有积分,请大侠们友情帮助下

网友A(2012-03-14):
首先,你使用的NAND型号应该是K9F1G08U0C吧?
能读到NAND的ID,说明片选和复位是正常的,至于保护的问题,nand不可能在出厂的时候就设定其是否保护,
写保护是在硬件上实现的,去看你的硬件/WP是拉高的还是拉低的,一般情况先,低为保护,高是不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