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PS3513和TPS3514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2-13):
(无正文)

网友A:
http://bbs.**/topic/842265,楼主注册一下看看,有个回复的

网友B:
主要的区别在于PGI的输入电压有不同的等级。在TPS3513里面多了个状态:1V 和1.1V.具体区别见手册中的内部

原理及function  table.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3513.pdf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351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