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工程编译

楼主(2012-02-13):
创建完工程后编译时出现这这个问题 有谁知道 能请教一下吗?(STM32f207VG )
..\..\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2xx\stm32f2xx.h(6832):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2xx_conf.h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A: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没有这个文件或目录。

楼主:
为什么编译时这个文件加不进去呢

楼主:
别的.h文件时编译时自动添加的

楼主:
解决了  是路径添加的不对

网友B:
错误提示很清楚了,应该就是路径的问题

网友C:
很多错误,看错误提示后,可以自己尝试解决的

网友D:
这样的问题,错误提示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