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医疗电源接地问题

楼主(2012-02-13):
医疗电源直流地线,该不该跟机壳相连?(且机壳上连接到插座上的地线)
也就是说直流电源地线该不该跟插座地连接,我以前看过开关电源上是在直流地线和插座地线上串接一个电容

网友A:
不能直连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直流负极接大地,不接大地,加隔离电容接大地都可以正常运行。

不过在电力系统同会有时出现问题,会系统失控,所以直流电源的的负极不管在什么时候还是别接大地的好

不过LZ的情况应该无所谓。

网友C:
啃一下9706标准吧,里面有详细的规定

网友D:
老T的资料真是太全了, 赞一个.

网友C:
工业仪器设备请参考一下4706.1标准

楼主:
啃一下9706标准吧,里面有详细的规定

tyw 发表于 2012-2-13 19:) :52
灰常感谢T书

网友E:
1、防护等级class II的时候,不需要接大地。
2、电路的参考地和大地是两回事,参考地要不要和大地连接在一起要看情况,在你这个应用中,建议:机箱和大地相连接,电路参考地和机箱断开连接。

网友F:
T叔的资料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