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S的奇怪问题--急求解释

楼主(2012-02-13):
想请教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以下问题
      芯片型号STM8S105
  我这里有3块完全一样的PCB板,程序不变,然后分别烧写到PCB板内,然后问题就来了有一块正常,其余两块不正常,经检测发现是芯片的PB0没有输出波形,硬件是没有问题的,只有一块板的PB0有波形,这是为什么了??难道说3块芯片有两块坏的,但是也不可能只坏那一个脚吧!!
       希望版主帮帮忙!
     PB0和PC1是配置死区波形的,有两块就只有一路波形了

网友A:
没人能帮你,你好像在问,你买了3个7805,有1个输出5V很准确,另外2个输出的5V不太准

楼主:
这个跟5V好像没什么联系吧 !自己在好好的研究下

楼主:
是不是有什么设置要设置啊  不设置就随机的了?呵呵 无头了

网友B:
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先判断PB0引脚是不是坏了。

可以把这个引脚上的其他电路断开,再用简单的程序直接从PB0引脚输出0和1,在片外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输出。

楼主:
版主试过了 置1会有高电平的啊! 端口好像是好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版主试过了 置1会有高电平的啊! 端口好像是好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你还是要着重检查硬件电路上的问题吧。

楼主:
检查了几天了才发的贴  只有好好研究了 知道这个问题也不好帮忙

网友C:
是不是要加上啦啊

楼主:
不是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请看下图解;

楼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要开下了 在关掉就可以了,一直没有明白,这个跟那里没有半点关系啊 谁可以解释下

网友B:
95558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要开下了 在关掉就可以了,一直没有明白,这个跟那里没有半点关系啊 谁可以解释下
引用 楼主:

这很可能只是问题的表象。

有可能你使用的是全新的芯片,有的选项字节内容不对,你对选项字节的操作,相当于是从新写了一遍所有的内容,更正了错误的部分,随后的操作自然就正确了。

网友D:
是配置寄存器的问题。你把几个配置寄存器显性地配置一下就能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