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erilog定义的memory的初始赋值问题

楼主(2012-02-13):
用Verilog定义了一个100个存储单元的memory,如何对该memory进行整体赋值啊?求赐教

网友A:
在RESET时候做,不过好浪费啊

网友B:
是BRAM么??如果是有语法

网友C:
为啥不用ROM呢?偏偏选择二维的语言表达,看不懂你们这么设计

网友B:
:)ROM设初值,直接COE文件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BRAM,是什么语法啊

网友C:
BRAM是片上存储用的可以作RAM用也可以初始化一些数据即ROM,生成时增加.coe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6# ylanxuez 和你楼下,我楼上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