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

楼主:
我不太明白这里,整流后的地,和220V交流的一端接在一起。这样可以控制交流电器。但这样算不算是隔离了啊?因为不知道哪一根是火线,如果正好下面表示地的是交流的火线,人岂不是会被电住。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2012-02-13):
长相一样,不一定实际的网络标号也一样。

网友B:
确实存在楼主想的那种情况!

楼主:
这么说来,只好隔离,然后用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