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库如何修改

楼主(2012-02-13):
别人画好的PCB图,我现在需要对立面的部分器件封装修改,包括封装的形状。标注等,如何快速修改啊?具体点,

网友A:
分三步走:
1,在现有PCB中,选择Design-->Make Library;
2,在生成的新的Library下,修改你所需要的封装;
3,重新加载这个封装库,路径就在这个DDB下。

网友B(2012-03-21):
赞同楼上的,画pcb,一些比较新的封装没有的话,都是按照上述步骤自己画的。

网友C(2012-05-14):
直接在画好的PCB图中:选中元件-->右键-->选择编辑封装-->就可以编辑你所需要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