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共地

楼主(2012-02-13):
问个问题:
    1、一个检测板用电源A供电,想要检测电源B值(电源A和B是相互独立的)。请问,我将A和B的地共接,是否能够达到检测效果?(检测是一般的AD采样电路 。)
    2、电源共地的话,会不会对两个系统都有影响?

问个问题:
    1、一个检测板用电源A供电,想要检测电源B值(电源A和B是相互独立的)。请问,我将A和B的地共接,是否能够达到检测效果?(检测是一般的AD采样电路 。)
    2、电源共地的话,会不会对两个系统都有影响?

问个问题:
    1、一个检测板用电源A供电,想要检测电源B值(电源A和B是相互独立的)。请问,我将A和B的地共接,是否能够达到检测效果?(检测是一般的AD采样电路 。)
    2、电源共地的话,会不会对两个系统都有影响?

楼主:
问个问题:
    1、一个检测板用电源A供电,想要检测电源B值(电源A和B是相互独立的)。请问,我将A和B的地共接,是否能够达到检测效果?(检测是一般的AD采样电路 。)

    2、电源共地的话,会不会对两个系统都有影响?

网友A:
一般对接信都是共地啊,有影响情况很少。

网友B:
1、一般能达到检测效果,但还是建议将电源B的检测端与地端接到AD卡的信号输入与参考地端。
2、如果电源B给数字电路供电,会给检测造成一定影响。

楼主:
“电源B的检测端与地端接到AD卡的信号输入与参考地端。”这句话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