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中启动Modelsim出错

楼主(2012-02-13):
请问各位大侠  我在ISE中启动Modelsim时提示出错 不知道咋回事
之前刚在modelsim中手动添加了一些库(库的路径是我自己设置的),
之后再从ISE中启动MODELSIM就提示出错了
# ** Warning: (vish-14) Failed to open "D:\modelsim\license.dat" specified by the MODELSIM environment variable. Using "modelsim.ini" instead.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Reading D:/Modeltech_6.2b/tcl/vsim/pref.tcl
# ** Warning: (vish-14) Failed to open "D:\modelsim\license.dat" specified by the MODELSIM environment variable. Using "modelsim.ini" instead.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ModelSim SE 6.2b Jul 31 2006
# //
# //  Copyright 2006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 //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WHICH IS THE PROPERTY
# //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OR ITS LICENSORS
# //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 do {priority_encoder8_3_test.fdo}
# ** Warning: (vlib-14) Failed to open "{** Warning: (vish-14) Failed to open "D:\modelsim\license.dat" specified by the MODELSIM environment variable. Using "modelsim.ini" instead.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d:\Modeltech_6.2b\win32/../modelsim.ini" specified by the MODELSIM environment variable. Using "modelsim.ini" instead.
# Invalid argument. (errno = EINVAL)
# ** Warning: (vlib-34) Library already exists at "work".
# ** Warning: (vcom-14) Failed to open "{** Warning: (vish-14) Failed to open "D:\modelsim\license.dat" specified by the MODELSIM environment variable. Using "modelsim.ini" instead.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d:\Modeltech_6.2b\win32/../modelsim.ini" specified by the MODELSIM environment variable. Using "modelsim.ini" instead.
# Invalid argument. (errno = EINVAL)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com 6.2b Compiler 2006.07 Jul 31 2006
# -- Loading package standard
# -- Loading package std_logic_1164
# -- Loading package std_logic_arith
# -- Loading package std_logic_unsigned
# -- Compiling entity priority_encoder8_3
# -- Compiling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priority_encoder8_3
# ** Warning: (vcom-14) Failed to open "{** Warning: (vish-14) Failed to open "D:\modelsim\license.dat" specified by the MODELSIM environment variable. Using "modelsim.ini" instead.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d:\Modeltech_6.2b\win32/../modelsim.ini" specified by the MODELSIM environment variable. Using "modelsim.ini" instead.
# Invalid argument. (errno = EINVAL)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com 6.2b Compiler 2006.07 Jul 31 2006
# -- Loading package standard
# -- Loading package std_logic_1164
# -- Loading package std_logic_arith
# -- Loading package std_logic_unsigned
# -- Loading package textio
# -- Loading package std_logic_textio
# -- Compiling entity priority_encoder8_3_test
# -- Compiling architecture testbench_arch of priority_encoder8_3_test
# vsim -lib work -t 1ps priority_encoder8_3_test
# ** Warning: (vsim-14) Failed to open "{** Warning: (vish-14) Failed to open "D:\modelsim\license.dat" specified by the MODELSIM environment variable. Using "modelsim.ini" instead.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d:\Modeltech_6.2b\win32/../modelsim.ini" specified by the MODELSIM environment variable. Using "modelsim.ini" instead.
# Invalid argument. (errno = EINVAL)
# ** Error: (vsim-3174) Package 'd:\Modeltech_6.2b\win32/../std.standard' requires a body.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priority_encoder8_3_test.fdo PAUSED at line 7

这就是出错信息 纠结啊

网友A:
1可能license出问题了。
2.编译库的时候,modelsim.ini文件的路径不对。

网友A: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你可以先试一下,不行可以寻找Mentor公司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ISE中应该把 Compiled library directory 设置成什么啊 貌似是这个不对 所以不能在ISE环境下编译库

网友A:
那也有可能是你的Modelsim版本和ISE不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