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反相输入端为负时输出为何值?

楼主(2012-02-13):
问题如下:要测试一个负电压的对地电位,能不能用单电源供电的反相1:1比例放大器实现?

网友A:
不可能输出负压.输出为运放的输出下轨

楼主:
说错,是反相比例放大器,比如-1:1,同相接地,VCC=12V,Vin为2V和反相端有10K电阻,运放输出端反馈到反相端,之间反馈电阻为10K,能不能实现2V输出呢?

楼主:
说错,是反相比例放大器,比如-1:1,同相接地,VCC=12V,Vin为-2V和反相端有10K电阻,运放输出端反馈到反相端,之间反馈电阻为10K,能不能实现2V输出呢?

网友A:
不能.无法实现虚短.

楼主:
好,谢谢,如果这样接法输出电压应该是什么?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帮助!:)

网友A:
不确定,可能是上轨也可能是下轨.

网友B:
加入偏置电压把负压信号抬高到0V以上,或者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

网友C:
可以的,负电压可以,不能识别正电压

楼主:
谢谢同志们帮助!

网友D:
5# zjp8683463 这个无法实现虚短是什么原因啊。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仿真,反相比例电路反相端输入负脉冲,单电源运放,但是发现同相端反相端不能虚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