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1触发adc1,采样,DMA传送问题

楼主(2012-02-13):
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BT6,利用ADC_IN7采集外部的一个方波信号,频率1k,利用DMA传送,但是数据怎么都没有送到数组里面,请各位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啊!程序如下:
TIM1配置: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7f;//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ADC配置: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 RCC_APB2Periph_AFIO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6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DMA_Mode_Normal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tim2 cc2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7 PA7 configuration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1, ADC_SampleTime_13Cycles5);
//Enable ADC1 DMA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ExternalTrigConvCmd( ADC1, ENABLE); //
// Enable ADC1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主程序中: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网友A:
固件库中有例程。

楼主:
就是参考这个例程来得啊,不过没有注入通道,那个有影响吗?

网友A:
你先完整地运行提供的例程,然后再一点点地去掉不要的部分,不要想着一步到位。

这样你就能够在出现问题的时候,马上知道问题的所在。

总想着一步到位,很可能是欲速而不达。

网友B:
本人的103系统,6通道数据,双ADC模式,用T4触发ADC,每周波采样32个数据,DMA1通道1读取结果;我的采样过程没有中断,也就是在计算的时候DMA1仍然向数据缓冲区填充数据,这样的话计算幅值没有问题,但是计算相位就不行,只好用一个数据缓冲区和DMA1通道2来缓冲,采样依然不停止,只是在DMA1通道1中断时判断计算是否结束决定是否把ADC缓冲区数据拷贝到计算用的数据缓冲区。72M时钟,计算一次6个通道的基波只要不到3毫秒,如果超频到96M只要不到2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