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问题

楼主(2012-02-13):
Atmega128单片机,一个串口输出数据总是出错,难道是发送的数据太长了,70多字节,同时定时器0.5s刷新一次,冲突了?哪位有些看法啊,谢谢了啊

网友A:
a.波特率有问题
b.软件有问题
c.上位机软件有问题
串口没有说长了要出错的说法。

楼主:
波特率是9600

网友B:
开串口中断,优先级设置为最高,70字节0.5s早发完了,还有顺便提下串口只能8位8位的发,就是一次发一个字节,70个字节可以用个FOR循环,接收一定要用中断,而且优先级最高,要不然你timer中断有干扰。

网友C:
同意二楼
a.波特率有问题
b.软件有问题
c.上位机软件有问题

网友D: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我怀疑你只用发送数据,而没有写中断函数是不是?
把串口的中断函数写上,哪怕是空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