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想问下波形的放大的直接体现问题 - 新手园地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想问下波形的放大的直接体现问题

楼主(2012-02-13):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的放大

网友B:
电流和电压是信号的两个方面,根据需要不同,信号可能用电流表达,也可能用电压表达,在高频上,一般不明确电流或者电压,而是用功率来描述。基于电流或电压的放大器都有。

网友C:
波形是测出来的,体现的就是你检测的那个电压或者电流了。你想放大什么就放大什么

网友D:
应该说可以是电压,也可以是电流,或者是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