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板,STM32L152V8的JTAG和LCD的管脚复用问题

楼主(2012-02-13):
请教香板,STM32L152V8的JTAG和LCD的管脚复用问题。我想用40SEGX8COM的显示模式,但是JTAG的5个信号和LCD的SEG
段有复用,我还想用JTAG下载并仿真程序,有什么办法啊?

我看了文档,似乎LCD的SEG段没法在影射到其他IO上了。

请教下香板

网友A:
那你就用SWD调试,不然就盲调。

楼主:
swd也要用到其中的2条信号线啊,还是和LCD的复用的。难道只能盲调了吗,郁闷

网友A:
SWD用到的2个引脚是PA13和PA14,它们并没有和LCD复用,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B:
152V8,这个市面能拿到样片。不是一直都是152VB吗?  施主批量前请提前2个月订货,否则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