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个滤波电路

楼主:
这是一个短波业余无线电接收机下变频加后续滤波的框图,主要是画框的部分,即采样混频器的输出到运放的输出,我觉得看似是一个二阶RC低通滤波器,但不知道截止频率如何计算。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2012-02-14):
楼主告诉R30或R31的具体阻值,通过仿真可以看到LT6231电路的频率响应。对电路分析比计算更直观。当然,得到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更是不在话下。

网友B:
找个滤波器软件,算下

楼主:
R30和R31是10欧姆,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进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