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转矩方向疑问?

楼主(2012-02-13):
电磁转矩为通电导体所受电磁力产生的力矩,力矩M=r叉乘F,方向垂直r与F所在平面,但在电机教材中,电磁转矩却是与转速方向相同(或相反),起拖动或制动作用。如何理解?

网友A:
我告诉你啊~~~~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是励磁线圈产生的磁场驱动电流运动,另外电流本身的负载是反向的扭矩,只能这么理解。~~

网友B:
因为电磁转矩的方向受通电导体电流的方向和电磁方向的改变而改变

所以说电磁转矩却是与转速方向相同(或相反),起拖动或制动作用

LZ理解下吧

网友C:
扭矩由通电电流产生电磁力产生。电流方向决定扭矩方向。法拉第
扭矩产生加速度。如果与现有速度方向相反就是起制动作用。牛顿

网友D:
力能改变物体的状态,这个状态包括速度大小变化和速度方向的变化。

电磁作用力是一个矢量,只有与回转半径垂直的分量产生回转转矩,与回转半径平行的分量只能使电机
产生径向振动,加大摩擦转矩,间接影响转矩。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你没理解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