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推荐一款适合AC48V输入小功率电源芯片?

楼主(2012-02-13):
我们原来用VIPer22做的220VAC输入5V3W输出小电源,现在要改成AC48V输入,不知道VIPer22是否合适,或者是否有更好的芯片选择。
还有个问题,如果只在原来基础上改,变压器匝数应该怎么改?是否初级绕组减少到原来四分之一左右就可以了?我试了一下,其他绕组不变,发现负载带不上去,20欧姆时输出只有3V,那么还应该改哪里?

网友A:
所有绕组等比例变化,电感量也要变

楼主:
具体地说就是所有绕组匝数等比例减少对吧?电感量也要变是什么意思?怎么变呢?匝数改了之后电感量是否本身就是会变的?还是需要主动去改变电感量?通过改变磁芯吗?是把初级电感量减少对吧?增加气隙是不是就会减少电感量?

网友B:
盛电子-LED驱动IC,升压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