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怎么看出Uo与Uf是反相的

楼主(2012-02-13):
如图 C1电容的一端和电感的一端电位都下降 电容C1的另一端接地 电位不变
然后怎么看?
电感上的电压会突变 那电感一端电位下降了 是不是另一端电位也立马下降了
电容三点式的图里的那个电感为什么两端极性相反了呀?

另外C1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不和C2合并了呢? 非要分开用? C1不单只是对谐振起作用吧?

网友A:
首先,这个是并联谐振。并联谐振回路呈现阻性的时候上负下正,那么电感的上端电压极性为负,电流极性滞后电压90度,而C2的电压又滞后电流90度,所以C2滞后电感上端电压180度,即为正极性了。(仅供参考)

网友B:
死脑筋,就不会把图这样画么?

认为基极的输入电阻大于电抗,谐振时jwL=1/jwC1+1/jwC2
即ZL=-ZC1-ZC2,Uf不就为下式表示么?
Uf=[ZC2/(ZL+ZC2)]Uo=(-ZC2/ZC1)Uo=(-C1/C2)Uo

网友A:
Ls的关系式子表达的更容易明白一些

网友C:
回复 网友B:

VF/VO=1/[(S^2*L*C2)+1],将S=JW代入,VF/VO=-C1/C2;
有点笔误。
其实用射同基反的原则足可对付一般振荡电路。

网友D:
先假设两个电容器相同,当电感谐振时电压为某非零值时,每一个电容器的电压也相同,由于两电容连接点接地,也就相当于vf = -vo了;电容不同时按照容抗计算即可;

楼主:
先假设两个电容器相同,当电感谐振时电压为某非零值时,每一个电容器的电压也相同,由于两电容连接点接地,也就相当于vf = -vo了;电容不同时按照容抗计算即可; ...
引用 网友D:

电感谐振时电压为某个非零值
这样想像?
此时设图里的电感L上的电压是5V , C1 和C1 容值相等 那是不是说流入C1 C2的分流就会是一样的? 到底是怎么确定C1 C2上的电压是一样的呢?

网友B:
8# 3sainimu78 前面已改正,多谢MCU52。
这里说B端的输入电阻要大于大于电容C2的容抗,因为这个输入电阻与C2是并联的关系。这样Uf就是Uo在C2和L串联时,C2上的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确定这样设是什么目的
输入电阻要大于且要远大于C2的电抗 是这样吗?
比如 输入电阻100 C2电抗5  , 100||5 约等于 5  这样所产生的Uf就差不多为C2上的电压了 是这样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无语,怎么说呢,楼主用数学方法算下就很明白了,并联的输入阻抗与C2的容抗在数量级相差不大,它会改变UF相位,使它不能满足振荡相位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死我了 看你说"会改变Uf的相位" 我就想到-j(1/wC)变成相量的形式 可是实部是0呢
难啊
9L的意思我不太敢确定 所以才问的 绞尽脑汁了才猜到10L那份上
那么 你是觉得9L不对还是我猜错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唉,10楼不是理解得挺好得么?
当然还不够严谨。我之所以不多说了,我想我讲得够清楚了。基础不行没办法,只能自己去补课。学点数学、物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