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遇到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2-02-14):
我现在要设计的电路是:220V交流供电,想得到DC24电源 。整个板子功耗不大 < 2A

我的问题是:
1、有没有直接输入220V的整流桥卖? 整流桥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关系是什么
2、整流桥输出的脉动电压转化成DC24V电压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网友A:
1 先用变压器变压再整流滤波;
2 做成开关电源

楼主:
开关电源啊!  这个太难了吧,是不成本也很高啊!

我现在倒是有个芯片:LM2576 ADJ ,可以输出24V

网友B:
有直接输入AC220V输出DC24V的小电源模块。

楼主:
可以参考下

网友C:
开关电源你觉得太难
那就用变压器,买个输出20VAC 48W 变压器,整流弄个2576 得到24v

网友D:
不用整流桥啊!,直接两个2级官,加上个变压器就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