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别两正弦信号的相位超前或滞后?

楼主(2012-02-14):
本人的103VE系统,已经计算出电压U与电流I的复数UX、UY、IX、IY,如何利用X、Y的正负关系判别是电压超前还是电流超前?能否用电压的角度直接减电流的角度,利用结果的正负号确定?谢谢!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判断

网友B:
判别是电压超前还是电流超前, 这不麻烦.
tg(A) = y/x 在 -90° 到 90° 是单调上升的. 所以 直接比 y/x 就可以知道那个的相位角大了.
当然, 夸越 90° 的两个数据, 直接正负值对比就搞定了. 更方便.
但如果要知道相位差具体角度, 要做复数除法, 可能有点困难了.

楼主:
回三楼,电压与电流的角度都已经算出来了,如何利用他们的角度差判别相位关系?

楼主:
如何确定正弦信号初始相角的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