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的NAND FLASH使用后出现逻辑坏块是何原因

楼主(2012-02-14):
出了一个样品,之前软件硬件的问题都解决完了,但是到客户那里使用了一段时间后竟然点不起来了,拿回来检查一下,发现NAND FLASH上有23个逻辑坏块(从新格式化后写入又可以用了)是从第0个开始坏的,不知是何原因,求各位指点。

网友A:
nand flash有坏块是正常的,所以nand flash有ECC校验,就是说这块坏了将数据存到别的块里,nandflash就是一个U盘。

楼主:
这几个块是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想知道这个原因。
补充一下:我们的板子到客户那里,客户会往里面存很多图片,老化,不知道会不会是擦写造成的,或者的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A:
可能是擦写的问题吧,nandflash不像norflash那样耐擦,尽量不要全片擦除,写那块就擦那块,如果那块坏了就将地址映射到别的地址,这样客户也看不出来。

网友B:
NAND Flash 出现坏单元或块区 不是 LZ和客户 的问题。理论上 就允许, 但 LZ 的应用软件 需要 解决或尽量避免使用 坏单元。

楼主:
您说的可能是FLASH本身的缺陷吧?
是这样的,我之前也没有老化过,拿到客户那里试用一下,不知道他们怎么用的,他们说老化后就点不亮了,我怀疑是不是我们的东西过热烧了FLASH,或者使用中电源问题会不会造成坏块,而且这个坏块,我格了之后就正常使用了。

网友B:
NAND 芯片出厂 就 有可能 某些单元 存在缺陷。

网友C:
感觉都很卖力,好象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D:
我的NANDFlash也有这个问题,坏块增多,然后格式化,又增多,又格式化,重复这步骤10多次后,就完全起不来了。
我拿两块全新的板子NAND Flash做的实验,测试多少次后出问题,直到彻底坏了。
最后我的这个Bug是 未解决状态。
以上内容供参考,我会继续关注这贴,希望你如果解决后,发出来共享一下。

楼主:
NANDFlash逻辑坏块的原因,研究中,但是一直都不得法,要是能再现就好了,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的原因,因为我的电源没有加一些保护措施,但是FALSH的电源加了一个10uF和一个0.1uf,如果是电源的话,我之前估计可能连片子整个烧坏了,怎么只有可修的几个逻辑坏块而已呢?

网友E(2014-10-18):
Cheap_flash--嵌入式NandFlash的坏块管理层驱动免费C代码下载
Cheap_flash坏块管理C代码已经由我们开发完成,经过了严格测试。
其功能包括基于坏块表的管理程序,可以提供单/多扇区的操作。
多扇区为nandflash专门设计,可以降低NANDFLASH物理擦除数。
其上面可以运行(CheapFAT)文件系统。支持文件系统运行时的实时坏块替换,包括
擦除块,块移动,写入页产生坏块。文件系统基于NAND FLASH坏块管理层驱动运行。
支持ECC纠错,对每个扇区进行二次ECC纠错,保证正确的数据读出。
如果发现Unrecoverable_error扇区,可把扇区读出置为0,等于目录已结束,避免文件系统运行出错。

本代码是16BIT的坏块表实现,只能支持4G大小的nandflash,用于用户测试代码功能!
本代码有32BIT的版本,可支持大于4G的nandflash,如果需要,请与我们联系:
qq:292942278   e-mail:tony_yang123@sina.com

网友F:
敢问什么是“逻辑”坏块?

网友G:
这个软件操作不当也会有这种问题,跑软件能上所有的块有bad标记。但是用uboot可以erase掉

网友E:
我们做的NANDFLASH坏块处理的驱动,大家不防测试一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U1MTc4fDk0N2I5MzgwfDE3NTk3MTE0OTl8MHw%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