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 使用过 FM24W256 的同行。

楼主(2012-02-14):
有 使用过 FM24W256 的 哥们、姐们 支一声。
谢谢

楼主:
看来 用的人不多.
顶一下

楼主:
请示:
至少2年内,   慎用 RAMTRON 的 FM24W256 与 FM24L256芯片。

网友(2015-03-04):
您好~ 我看过你发的一贴《寻找 使用过 FM24W256 的同行》,并且劝告2年内不要用,向你请教一下什么原因;我公司现也有仪器使用这FRAM,并且出问题了,关于储存相关的东西一律出问题,仪器的储存结果界面花屏,只能更换一个重刷程序,不知道我们遇到的是不是类似的问题,我的MCU是C8051F340,请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如果不用FM24W256,用哪个替代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