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问题

楼主(2012-02-14):
请问我有一块主板,不插内存时BIOS的时钟信号线有连续的信号,但插上内存后就只有一次信号,这是为什么,是哪个事件出问题了吗?

网友A:
应该是内存初始化出问题了,这是内存和北桥交互的过程。你可以测量下内存槽各引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