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触控问题

楼主(2012-02-14):
多点触控至少需要什么样的配置?

网友A:
多点触控不只是CPU的事情,其实跟CPU关系并不大。屏本身是个电容矩阵,跟屏直接连接的是专用的电容屏驱动芯片,这片子本身要支持多点触控的检测,然后这片子到CPU之间就是常见的数据总线了。驱动片子把多点触控的原始数据发给CPU,CPU再根据这个信息去决定如何识别触控的动作/手势。

网友B:
楼上回复的很快啊

网友C:
现在很多手机都支持多点触控了

网友D:
如何实现多点触控,能不能讲解的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