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程序能使主程序跳到某一个地址处吗?

楼主(2012-02-14):
在主程序中执行的程序如:
       Main:
             SET    #0, (DATA_PA)
             CALL   Delay100ms
       MainLoop:
             CLR     #0, (DATA_PA)
             CALL    Delay100ms
             .......

     function1:
             ........

        比如在MainLoop处发生定时中断,中断退出时能不从MainLoop处执行,而跳到function1开始执行吗?

网友A:
关于中断,不是 这个 概念。

网友B:
中断满足条件就会产生,肯定会打断主程序,不过结束后继续运行主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才能问问  看能不能通过操作地址来实现

网友C:
程序在主Main下运行,如果这时有中断,那么单片机会把当前的主程序暂停,跳转到中断入口,去执行中断,中断完成后接着主程序继续运行,如果你用汇编,注意在进中断前保存数据,否则会丢失。最好用C去玩单片机,才能玩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  这个我知道 这些基本的就不要解释了,我只是问问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 不用中断用别的方式也行 :) 谢过了

网友C:
中断是单片机的灵魂,不用可惜了,我没理解你的意思,麻烦解释下,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C:
可以用定时器,如果到一定时间还没退出延时,则单片机软复位。是否这样可以?

楼主:
8# zj314995534 这只是个很简单的案子,程序顺序执行就行了,所以中断中只做计时用,后来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来问的. 下面的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不想用C,只是公司的单片机用不了C,下星期辞职的,找个用C的公司

网友D:
单片机 要想中断占用时间 很长 就用多核
中断 本意就是有一个小事情 要打断一下 去处理 处理完后 继续前面的事情

就像人手不够 就再请人一样 一个人不可能干很多事情。

网友E:
如果我没理解错LZ的意思的话。设置标志位,用中断计时,可否?

网友C:
1、11楼你个小白,你NND用过多核单片机?
2、“就像人手不够 就再请人一样 一个人不可能干很多事情。”你这句全错,
应该是:一个人正忙的时候电话来了,去接了个电话,回来还是要干那么多事,没人帮你。
3、多核是两个人轮流干活,谁空谁干,要不就一起干。
------------------------------------------------------------
4、LZ:成本压的居然C都无法用。NND折磨人的公司啊,不干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说不清楚了,可能单片机没有这个功能吧,我说的中断只是猜想的一种方法,因为主程序顺序执行的时候,只有中断能跳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11楼只是说下自己的想法而已,你也太激动了.
我们公司主要还是语音IC的,单片机赚不了几个钱.1K 1.5K的ROM也用不了C, 也没有好的编译器. 稍大点的案子就要为空间不足伤脑筋了.......

网友F:
能做到,进中断时,会把pc指针存进堆栈,在中断中修改相应堆栈位置的数值为那个函数的地址就行

网友G:
可以:
      ;MOV SP, #(STACK-1)
      MOV (STACK), #HIGH(function1)
      MOV (STACK+1), #LOW(function1)
      MOV SP, #(STACK+1)
      RETI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了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了,你在程序中会这样用过吗? 我好像没见人用过的,这种结构好吗?

网友H:
可以做到,但不好

网友I:
可以的,关键是堆栈的处理,要把原先压入栈的PC计数器的两个值先POP出来,不用RETI返回.

网友C:
汇编玩好的都是高手。将汇编进行到底,,,加油 day day'''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