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C8051F506 CAN 问题

楼主(2012-02-14):
C8051F506  这个单片机的CAN  发送时,需配置好信箱的ID
但在发送模式下,不能更改ID,这怎么做主机扫描用?    求解答

楼主:
而且我问 技术支持,说发送模式不行,只能在初始化模式更改、、、、、、 不可能这样吧“?这样还怎么用

楼主:
厄 问题解决, 发送可以更改ID ,我寄存器配置不对。。。。

网友A:
不要怀疑大厂生产的IC,一般没有问题。

楼主(2012-06-12):
问题解决  每个消息信箱都可以更改ID  还是手册每仔细研读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做的对 。

不过最好用1个邮箱配置多个ID。

比如说 现在又50个不同的id需要发送

你就不能通过不同的邮箱了。

估计你的邮箱没有那么多。

你可以看看有些ARM芯片的官方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