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

楼主(2012-02-14):
(无正文)

网友A:
这要看你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如果就是10mA、5V,那最小值80、典型值250。
到底选什么,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一般情况下都选最小值80,因为大多数电路的设计时,都是稳定的,不会让hFE变化时让电路的性能改变太大。
但也有特例,非稳定的电路,选典型值。比如在Ic固定的场合要知道Ib的典型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