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基础的问题:配置位?

楼主(2012-02-14):
1、 MPLAB中的配置位是什么时候烧到程序中去的?
2、若在程序中写配置位在程序那个位置,什么时候烧到程序中去的?
3、我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能不能修改配置位?

网友A:
1.下程序的时候,烧写器写的。
2.编译器自己知道把配置位信息提取出来。
3.PIC配置位不支持程序修改,起码16系列的不支持。

网友B:
对于PIC来说,配置字被放在了程序空间的一个特殊地址里面,所以,只要在烧写程序的时候,向那个特殊地址中写入了数据,则配置字就被烧写进去了。

PIC不支持运行中修改配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