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低频段

楼主(2012-02-14):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芯片管脚瞬态电流信变化相当于阶跃信号,具有很宽的频谱,所以需要对于这个电流进行补偿,所以需要在这很宽的频谱内提供足够低的阻抗。

而芯片的动态阻抗在手册里应该有,也可以再DATESHEET查,甚至可以粗略计算。

do you  understand?

网友B:
实际应用中可能就是粗略用什么种类电容,多大电容,是否多电容并联。
从理论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向楼上学习了。